900x3l 笔记本自带键盘多个键无法输入,外接键盘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21-07-20):
型号:900X3L
故障状况:笔记本自带键盘多个键无法输入,外接键盘可以正常使用,还有个特殊情况是,笔记本自带键盘的大小写锁定键无法输入,按键后大写提示灯不亮。 但是却可以用外接键盘的大小写锁定键来控制内接键盘的大小写锁定灯的亮灭。还有就是键盘坏的按键不是一下子全坏,而是开始坏了一个,后来环了3个,7个。还有就是如果按无法输入的按键后,整个键盘会无法输入, 5秒左右后可恢复。

刚自学笔记本电脑修理的小白,请教大神们, 这种情况该干哪里?谢谢!

网友A:
换键盘,不行干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键盘,不行干EC

谢谢回复。换过键盘,刷了BIOS,毛病依旧,看来真得干EC了。

网友B(2022-01-04):
看来是通病,同型号,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通病,同型号,请问解决了吗

还没,反正是备用机,坏的是不常用的键凑合着用,懒得去修,想搞到图纸和点位图后以后自己修修看。 应该是EC到键盘之间的电路有问题。你修好了或者有点位图什么的分享一下啊,谢谢。

网友D:
测键盘接口各个信号阻值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键盘接口各个信号阻值      。

感谢,有空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没,反正是备用机,坏的是不常用的键凑合着用,懒得去修,想搞到图纸和点位图后以后自己修修看。 应该是EC到键盘之间的电路有问题。你修好了或者有点位图什么的分享一下啊,谢谢。

搞好了,找了个师傅花了一百大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好了,找了个师傅花了一百大洋

知道是什么问题吗?我想自己动手,万用表,烙铁风抢都买好了,花了快1000大洋,打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作为一个电子爱好者,不能总停留在君子动口不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是什么问题吗?我想自己动手,万用表,烙铁风抢都买好了,花了快1000大洋,打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作为一个电子爱好者,不能总停留在君子动口不动手。

具体不清楚,搞了蛮久的

网友E:
不会就是一根线不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就是一根线不通吧?

按无法输入的键位时,会有短暂全部键位锁死的状况,这更像是短路,或者EC挂了。断路的话,坏键按下去不会影响其他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