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无线报错,请各位大师指点指点。

楼主(2021-07-20):
插入无线网卡就报错,换了好多无线网卡都是一样,一点头水都没有,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必须原机型号,直接外接USB网卡就行了

网友B:
经典的网卡白名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原机型号,直接外接USB网卡就行了

试了好多网卡,终于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典的网卡白名单。。。

没有看个

网友:
改下BIOS就行了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换适配这个机型的无线网卡,或者bios里面更改白名单。

网友:
换原型号的网卡就可以了

网友:
改bios或是换原来的

网友:
找联想同代数机器的,确实不行直接插个USB的把

网友:
找原机的网卡

网友:
改bios或者换原装网卡

网友:
刷个白名单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