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卡供电滤波电容大家都是 怎么焊上去的。我太难了

楼主(2021-07-20):
显卡供电滤波 电容,风枪可以 吹下来,但是过孔里有不少焊锡。新电容无法放到位置上,请教大师你们都是怎么换电容的。

网友:
F 热点‘I吸锡器呀或者风抢风速大点吹下来

网友:
先准备好手动吸锡器,吸锡器头部最好是有软管那种,一次吸三、四个孔。当你风枪吹下电容时,焊锡还是热的,直接用吸锡器对着焊孔吸,马上就通,一次不行再对着焊孔用风枪加热,再吸,操作途中适当加助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