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ASUS FX95G

楼主(2021-07-20):
开机风扇转,屏不亮 ,代换内存,不行,测量CPU显卡供电OK   刷BIOS   OK

网友:
华硕 一般 bios问题 不多啊 恭喜楼主

网友A(2021-11-06):
刷了秒亮 独立显卡驱动不上  我再去下个别的试试

网友(2024-02-29):
我也遇到一台不显示下载试试

网友(2026-01-04):
引用 网友A:
刷了秒亮 独立显卡驱动不上  我再去下个别的试试

确实 独立感叹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