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161不上电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7-20):
此机无三五伏,经查得是待机三五伏开启不足,13脚开启仅有0.8V。下图量的是PD401靠近待机芯片一头的电压!!!!也就是EC_ON的电压

经查得PD401连接着MAINPWON,

先不管了,直接断开PD401。有待机三五伏了,EC_ON也有3.3了(下图顺序为EC_ON 待机3V和待机5V)

待机一来顿时心中一喜!!!急忙按开关,但然并卵啊!!!!!于是急忙去查EC条件,ACIN、LID、开关,等等条件皆正常。
后来还是把目光转到了MAINPWON上,结果发现去了EC,很显然,问题已经浮现了,要有待机电压就要有MAINPWON为高不被PD401拉低,那么EC也要收到
高电平的MAINPWON这个信号
下图EC79号引脚为MAINPWON

一查来源PU1203傻眼了,我不想一个一个去测量这些温控电阻啊!!!
原理是PIN1大于PIN3,输出3.3V。但温度异常时,分压后PIN3的电压高于2.5断开输出,关闭待机。从而保护

此时不论是换芯片或找电阻都是烦索的事,直接拆了短接PU1203的4和5,尝试电阻分压成3.3飞过去结果没用。

马上下班,不想量电压了,亮机图如下

网友:
学习一下补充大脑营养

网友:
楼主思维缜密 技术不错啊

网友A:
这样温度再高也不关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温度再高也不关机了吧。

嗯,有可能

网友B:
NM的隔离始终搞不懂,后面有一点点问题都不过,查都得查半天,很烦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M的隔离始终搞不懂,后面有一点点问题都不过,查都得查半天,很烦躁

NM和LA是同一个父母所生,都差不多的。

网友D:
把PU1203直接取了不就完了吗,不必搞分压,相当于MAINON不受温控了。不过学习了,联宝还有这种电路设计

网友:
解决问题  研究太多脑袋疼

网友:
1.-4脚连起来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PU1203直接取了不就完了吗,不必搞分压,相当于MAINON不受温控了。不过学习了,联宝还有这种电路设计

取了MAINPWON一样为底啊,从芯片vin分压过来也没毛病,只是不受温控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楚,细致,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取了MAINPWON一样为底啊,从芯片vin分压过来也没毛病,只是不受温控了

是的,这佧信号要为高。分压过来还是会被拉低,可能板层还有问题,加大电流就直接拉电压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NM和LA是同一个父母所生,都差不多的。

隔离完全不一样啊,昨天刚修一个因为35V待机不过隔离的,但是电池能开机,一阵头大

网友:
第三脚正常应该为低电平 直接拉到地线应该也可以 温控电阻某个开路或连线断线引起的

网友:
能开机,但过温保护没了,始终是存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