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x21手机有有背光无显示怎么检修

楼主(2021-07-20):
vivox21手机有有背光无显示,插电脑有端口显示,怎么检修

网友:
一般都是显示供电

网友:
查电路图把 看看数据线阻值对不对

网友:
x21应该是冷光屏幕,换屏幕试过没有

网友:
才换2个多月新屏

网友:
#在这里快 学习了!!!!!!!!!!!!!!!!!!速回复#

网友:
拔打手机有振动不显示

网友:
还是找块屏先代换上去吧。估计楼主换的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