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找套七彩虹1060 图纸与点位图 只有图纸也可以!

楼主(2021-07-20):
有卖图纸的联系我!其他常用图纸也要!!

网友:
没有单独的图纸,论坛有个软件

网友A: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免费使用体验!优惠更多!

网友(2021-08-19):
引用 网友A: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 ...

这软件里没有。。。

网友:
修显卡就那几个电压,图纸不是必要的,修出供电有问题就刷BIOS,再就是显存或核心问题了

网友:
你这卡什么问题?我也是这张黑屏在修在。。

网友(2021-09-29):
你好,请问一下左上角L502电感是多少V电压

网友:
好像没有吧。只能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