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BENP明基投影仪维修

楼主(2021-07-20):
明基MS524投影插电红灯一闪即灭,然后无任何反应,这种故障应该是通病,灯泡上盖开关性能不良,用万用表测量是好的,实际是故障件

拆机

一坨锡直接短接开关SW11

故障排除

网友:
又学习一招,这个开关是不是有触点的,测量没事,电流通过就不行了

网友:
牛B  头一次遇见这故障  学习了

网友A:
投影仪维修交流群,欢迎大家

网友(2021-10-14):
楼主  nb  我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投影仪维修交流群,欢迎大家

能不能拉我一下,,投影仪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投影仪维修交流群,欢迎大家

二维码能否发一次

网友:
哈哈,遇到这样的开关也是短接的。遇到过几台,这个开关都不太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投影仪维修交流群,欢迎大家

你好 二维码还能发下么

网友:
同问  二维码能再给个不

网友(2021-12-11):
感谢老铁,实测成功。爱得修论坛还要2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