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死机请师傅们判定下是否是硬件问题(解决了可发红包酬谢)

楼主(2021-07-20):
求求各位万能的维修师傅帮忙判定下硬件是否有问题,人在国外在国外买了一台macbook 2018款到手后发现带激活锁没法安装系统随即拿到国外的维修店说有T2芯片没法解除激活锁。辗转找了几家维修店。最后有一家说激活锁没法解除。但是可以帮你安装系统已到达正常使用的目的。之后的确是能装上系统。但是开机的时候会显示5国语言的画面重启几次过后就能进入系统了。但是机器在特定操作下会死机(先是应用卡死之后是整个系统也死机)特定操作就是打开系统自带的照片软件插上充电器的时候系统会自己归类照片这个时候必定死机。不插电源的话不会归类所以不会死机这个现象是100%会出现。还有就是打开摄像头也容易死机这个是高概率事件。还有一些小概率也会死机。还有的就是不能休眠。一休眠就死机。拿到装系统的那家电脑店他们说。我是硬件问题(他们根本就没拆过机检测)我现在准备找国内的师傅远程帮忙删除激活锁。远程解价格较贵。而且师傅说出现5国语言的画面也不确定是否是激活锁的原因。所以想让各位维修师傅给点意见。(如果有帮助加微信立刻发50块红包)
机器是国外想捡漏的。卖家说装不上系统。所以抹盘后卖了(我当时是想是不是她抹掉了分区表然后才装不上系统的想捡漏)。但是我收到的时候想装系统发现有激活锁

帮我装系统的那个维修店他们说他们也没拆过机(他们没这个水平)

一开始他们说他们也没解过激活锁,但是解过固件锁。因为固件锁的安全级别比激活锁高所以说不定也可以解激活锁。后面又告诉激活锁没法解除。但是可以帮你装系统已达到正常使用的目的。然后就发生了上面一系列事情了。

求求各位维修师傅给点意见这种情况硬件有问题的概率大吗。删除掉激活锁后这些问题会解决吗?因为我已经给国外这电脑店坑了折合rmb接近1300块了如果解激活锁还是没解决的话就亏大发了。

网友:
希望有大神指点下

网友A:
买电脑不退激活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电脑不退激活锁吗?

外国很多电脑回收店很多都没知识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没退激活锁的状态就卖很多的特别mac以为抹盘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和T2芯片有关系,那个说远程可以帮你解的,大概率就是骗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T2芯片有关系,那个说远程可以帮你解的,大概率就是骗你

谢谢,我觉得也是T2的问题。因为图片自动识别归类这个功能是通过T2来实现的据说。但是现在具体是硬件有问题呢还是软件有问题呢。我这边这个电脑店。她们在没拆机的情况下帮我装上了系统。而且我抹掉盘后重装系统也不会出现激活锁。我感觉他说用解固件锁的办法帮我解激活锁。因为我抹掉盘后重装系统登陆apple id本来应该系统的用户头像是跟我的apple id头像一样的。但是我重装后不手动变更他都是随机头像。跟checkra1n里pojie固件锁的时候有也是这种情况。至于远程我看了下checkra1n里解激活锁的视频也没有拆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电脑不退激活锁吗?

Mac的激活锁是2019年的Catalina系统才推出的,把人打了个措手不及。

就像2013年iOS7引入激活锁一样,把很多做二手iPhone的打个措手不及

网友:
都没有大神会解决这个问题吗:kuqi:

网友(2021-10-11):
这种激活锁可以完全解掉的,需要邮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