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ds3v 维修记录

楼主(2021-07-20):
今天修一片同行拿过来的主板,型号是技嘉的ga-b75-ds3v。故障为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开不了,还有就是时间保存不了。接上电运气好开了两次都没有问题。于是就想给先解决不保存时间的问题吧。
观察发现1K的阻有腐蚀,D8的1PIN也有腐蚀,一不做二不休用风枪把1K电阻,D8二极管和C110电容全干下来。从料板上拆了换上(电阻一个引脚完全腐蚀没了,小改了一下)。
上电掉电循环了,断电重新上电,进了BIOS发现12V的电压检测不对。都15V了还一直在变化。
12V是通过电阻分压得到2V电压供给IO来检测的。
拆下两个分压电阻,连到旁边的5V检测电压上。再次测试正常了。
最后献上亮机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通过电阻分压得到2V的。

哦哦,谢谢楼主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V检测脚和12V检测脚的电压一样吗

都是通过电阻分压得到2V的。

网友:
修的比较轻松

网友B:
5V检测脚和12V检测脚的电压一样吗

网友:
分压电阻容易坏,楼主这样修比较快。

网友:
小菜一碟  完美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