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80ti显卡能点亮核心只有一相供电有波行不知道怎么修了

楼主(2021-07-21):
(图片)

网友:
这个东西虽然只有一项有波形 得看显卡的工作状态 若处于低功耗下可能是正常的 现在的卡好的供电设计只有在高功耗时才会所有项都工作的 你得上机跑测试下测各项波形 才能准确判断问题

网友:
跑不了测试,一跑就黑了

网友:
NCP81174发4相PWM,到NCP81162变成8相PWM。NCP81174的5脚PSI通过电压高低控制1相或4相,查5脚电压看看,是否有掉件,分别连3.3V和GPIO6 PSI*。

网友:
谢谢我回去看下

网友:
这个单片机会不会导致供电不对

网友:
进系统时会全相输出几秒钟

网友:
GPIO12_LOW_PERF低电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