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拖锡问题

楼主(2021-07-21):
显存拆下来拖锡重植,但是用吸锡带拖完锡就不沾锡了,焊点也变得没有光泽,用刀尖刮几下又会变亮但还是不沾锡或者植上的锡球一碰就掉,请问大佬们这是啥问题啊

网友:
你压的太重了。多练习就可以了。

网友A:
不圆润,没光泽!上助焊剂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圆润,没光泽!上助焊剂没?

上了

网友:
温度高了,还有就是没有使用有铅焊锡,先用有铅焊锡,先拖一篇,然后再多加助焊剂,使用吸锡线托平。

不沾锡就直接用洛铁头加锡

网友(2021-08-28):
擦干净烙铁,加新锡加助焊一起上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烙铁,拖锡时候烙铁的温度是多少?

网友B:
我直接搞的400多度。。。

网友(2021-10-15):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搞的400多度。。。

烙铁好像最高就是450度,不怕把显存烫坏?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焊盘发黑好像掉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