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5V对地电阻变低,开机触发掉电,怎么修?

楼主(2021-07-21):
+5V对地只有20欧姆,怎么找故障点? 一找图纸看,满满一屏幕都是跟5V相连然后接地的。。。

网友:
1测量时不要插电源,电源插上时候阻值低正常、
2可以电流表接个5V烧机,20多阻值不好烧,可能要烧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哪里有微微发热,拆掉
3一个个拆,最麻烦却也是最好用的,先拆保险电阻,断开5V和后级,再一个个拆

网友A:
一个个拆的话,拆之前可以先看一下是什么,如果是10k这样的上拉电阻,不用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个拆的话,拆之前可以先看一下是什么,如果是10k这样的上拉电阻,不用管的

谢谢,还想问问,如果没有独立的电压源输出,可以短接绿线和黑线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还想问问,如果没有独立的电压源输出,可以短接绿线和黑线烧吗?

不可以,短接绿线之后所有电压都会输出,那么主板就会强制开始工作,所有元件都会发热,那就找不到哪个发热是因为短路,哪个发热是因为芯片工作正常发热,因为20的值,不算低,烧机电流会很小,发热也很低,只有主板不工作的情况,给5V单独一个电压,只让短路地方发热,才能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还想问问,如果没有独立的电压源输出,可以短接绿线和黑线烧吗?

如果非要烧机的话,可以把5V单独拆出来接上去,但是我建议是一个个拆,20的值烧机太慢,发热太低,很难见效,有红外检测的话可以搞,没有红外靠手摸,摸到了都不一定能感觉出来

网友C:
没有可调电源  不好修机的  最起码的工具得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非要烧机的话,可以把5V单独拆出来接上去,但是我建议是一个个拆,20的值烧机太慢,发热太低,很难见 ...

用220~5V的模块来烤,指示灯亮了,但是没有见到明显发热。。。可以用9V的来搞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220~5V的模块来烤,指示灯亮了,但是没有见到明显发热。。。可以用9V的来搞吗?

不可以,烧机的电压最大不能超过所烧的电压,你接个9v立马烧一片

网友:
要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

网友D:
这种不是直接短路的不好烧

最好的办法是按时序开机来修,先看其它条件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了,看图纸找到所有5V的后级供电,把后面的电路一个一个的断开

一般电路图会标出一个电源框架图的,根据这个框架来梳理应该断开哪个后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是直接短路的不好烧

最好的办法是按时序开机来修,先看其它条件是否正常

ATX旁边一排下来连续8个2000欧姆的接5V,然后接地,不懂华硕这是什么设计。。。分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烧机的电压最大不能超过所烧的电压,你接个9v立马烧一片

后来我一个个拆件了,发现贴片标注2000的电阻是200欧姆的,然后8个这样的电阻并联就是25欧姆。所以+5V对地25欧姆是设计的问题。。。华硕真的是可以的     。。谢谢你,触发掉电的问题应该不是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来我一个个拆件了,发现贴片标注2000的电阻是200欧姆的,然后8个这样的电阻并联就是25欧姆。所以+5V对 ...

网友E:
+5V送到的地方不少,不太好找。但估计不是电阻问题,
估计是某个小电容问题,先标出所有的+5V有关的电容,然后再慢慢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送到的地方不少,不太好找。但估计不是电阻问题,
估计是某个小电容问题,先标出所有的+5V有关的电容, ...

嗯 ,不是电阻问题。。。我手头上几十块板,华硕它家的其他型号也有。没有一块板的+5V对地低于300欧姆的。这个型号的干事上吃撑了

网友:
看看5v电路是否有接地电容电阻。看看是不是损坏了拉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送到的地方不少,不太好找。但估计不是电阻问题,
估计是某个小电容问题,先标出所有的+5V有关的电容, ...

我有块华硕Z77-V LX测得+5V对地为330。如果太低了说明是连接+5V的某个电容对地有短路。这么多电容,不好测,要不试试外接低压电,然后摸看看是哪个电容发烫;要不每次翘一个电容测试下。我上次一块显卡+12V短路就是拆了几个电容后才发现。

网友:
这种不是直接短路的不好烧

网友:
这主板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 我之前同样主板 也是很疑惑 但是一算8个并联 差不多就是20几  查想关资料这样设计是为了 兼容一些老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可调电源  不好修机的  最起码的工具得有吧

对付短路的热成测像仪速度最快,哪里短路发热一下就找出来了

网友F:
5V一般先烧外设,可以量出来的,像那种ESD啊,声卡啊,然后就是转其它电压的电路,像内存电压,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5V一般先烧外设,可以量出来的,像那种ESD啊,声卡啊,然后就是转其它电压的电路,像内存电压,桥供电

谢谢,这是我搞错了。这款华硕主板+5V对地就只有25欧姆

网友(2021-09-07):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还没。。。搞不了扔了

网友G:
给我 我们一起 琢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给我 我们一起 琢磨一下

扔给收芯片的了。。。

网友:
其实20欧也不一定短路

网友:
只要不低于十

网友:
万能表 的

差别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