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A1706电池问题

楼主(2021-07-21):
A1706奇怪问题 ,单独用电池剩余到百分之25机器会卡死。不一会自动重启,输入密码后还会卡死。接上充电器使用正常。有没有遇到过的,什么毛病。

网友:
可以先换电池 试试。。。。。。。。。。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A:
楼主搞定了嘛?我手里也要一台这个进水后的,带电池电量低于六七十就突然卡死,重启卡logo然后报错这个,进Win花屏,不接电池就正常,但是不接电池这款机子有降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定了嘛?我手里也要一台这个进水后的,带电池电量低于六七十就突然卡死,重启卡logo然后报错这个,进 ...

我没有换电池试。你可以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换电池试。你可以换下,

客户等不了定电池,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