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全面屏外层玻璃塑料粘接及易拉胶

楼主(2021-07-21):
像这种全面屏,外层玻璃上会粘一些塑料片,以便把屏幕卡在A壳。买的屏是不带这些小配件的,换屏时需将这些小配件取下来粘到新屏上。请问工厂组装时用的是什么胶水呢?
这需要受力,用普通双面胶等有点靠不住。

另请推荐好用的粘笔记本屏背面的易拉胶。原胶拉出来一般都不平整了,没法重复使用。如果用普通胶纸,担心万一返修,拆屏时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有大神 帮解答一下吗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我都是用粘手机屏的双面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粘手机屏的双面胶

手机屏易拉胶只有几厘米吧,笔记本要十几厘米长才够。用两根拼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机屏易拉胶只有几厘米吧,笔记本要十几厘米长才够。用两根拼起来?

淘宝有卖 易拉胶  整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屏易拉胶只有几厘米吧,笔记本要十几厘米长才够。用两根拼起来?

这个最好不要用双面胶,还是用易拉胶比较好。这样方便拆屏。

网友:
一般是拉的时候小心,一点点拉,拉下回弹下,可以再次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卖 易拉胶  整卷的

整卷的没找到厚的,之前买过一卷,好薄,一拉就断了。
TB有一两家卖笔记本单条的笔记本换屏专用,几块钱一对,感觉成本高了不少。有空买来试试。

网友:
淘宝有一条条卖的,不过好贵,一条五六块,二条十几块了

网友:
买带框的就行

网友:
薄的容易短,厚的成本太高不划算。我都是用薄的,拆时能拉多少胶拉多少,然后往一侧平推

网友:
淘宝上看看有没有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