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屏接口定义,背光开启是哪个信号,有点懵戴尔M4500

楼主(2021-07-21):
开机暗屏,BL_PWM19V。lcdvdd 3V正常,BL_PWM也是3V看不到背光开启是哪个。

网友A:
LZ高级技术员称号是混的吧?暗屏基本是捡钱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高级技术员称号是混的吧?暗屏基本是捡钱活

这个屏30针22脚我看屏线,是没接的。

网友:
有点坑机子,原本是不跑码,换的主板可以但是暗屏。刚到的主板屏供电lcdvcc有掉件,补好也是一样。这个屏又是特殊的,我用普通屏上去也是暗屏,强拉背光是可以显示的。用原机子的屏强拉也没用。  估计屏也是有问题。

网友B:
笔记本的屏,亮度和开启一般都是挨着的

网友C:
老铁,转行当保安吧,你这高级技术员不知道BLKEN?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铁,转行当保安吧,你这高级技术员不知道BLKEN?

你有看到BLKEN,或者BLON?

支持 2 反对 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的屏,亮度和开启一般都是挨着的

就是图纸没看到这个信号

支持 反对

网友:
屏是lcd的吧?

网友:
不是LCD,是LED厚的30针,特殊屏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铁,转行当保安吧,你这高级技术员不知道BLKEN?

25这个是干啥的

网友D:
25是19V的啊。正常啊,这个不是开启信号啊

网友:
谢谢,感谢分享,我也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5是19V的啊。正常啊,这个不是开启信号啊

25是开起背光的19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25是开起背光的19V正常

好吧,早期的机器比较蒙,通常不都有个BL_ON信号吗。那应该屏是坏的咯

网友:
只是到接口这边换了个名字,,顺着PWM去找源头就知道BION是什么命名了

网友:
找并上芯片定义反过去找

网友:
你可以看屏的定义 那个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