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不充电

楼主(2021-07-21):
苹果6代不充电该怎么修呢。U2阻值正常 充电ic阻值也正常全部更换过有充电图标无任何充电电流。维修求助,新手请教

网友:
学习了..很好..学习了..很好..

网友:
会不会自动重启?电池数据有没有?

网友A:
有电电池可以开机吗?

网友B:
电池数据,座子阻值,座子是否变形

网友C:
尾插排线换没换来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插排线换没换来试

尾插电池也换过了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池数据,座子阻值,座子是否变形

电池数据和电池检测阻值也正常,插上有充电图标但就是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电池可以开机吗?

可以正常开机,有充电图标就是不充电。整个充电电路都换过了也不行

网友A:
u1401芯片检查了吗》

网友:
很好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E:
楼主解决了吗?给个结果啊。我看到结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数据和电池检测阻值也正常,插上有充电图标但就是不充电

有修过一台6sp跟你的问题差不多,座子不明显的变形,但是换了尾插座子就修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解决了吗?给个结果啊。我看到结束了

没修好,放弃了,换过电池座,整个充电电路都换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哪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401芯片检查了吗》

换过两次,阻值电压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电池可以开机吗?

可以开机,有充电图标没电流显示也充不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数据,座子阻值,座子是否变形

没变形换过新的

网友(2021-08-28):
引用 网友D:
没修好,放弃了,换过电池座,整个充电电路都换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哪儿的问题

u2,充电ic这些吧。换芯片有时候多换几个。料板不一定是好的。我也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