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新烙铁后再小的电容都烙铁焊

楼主(2021-07-21):
刚刚修到一个电脑,现象是开机不显,按键盘灯有反应。
老师傅们一看肯定会说是显卡问题
然后拆开发现是集显
老师傅肯定要说先刷个bios,不行换cpu再不行换主板。
呵呵,我偏偏先换了个内存点亮了

网友A:
什么烙铁 展示一下 就展示了 焊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烙铁 展示一下 就展示了 焊工

白菜t12,是比我以前的50块钱的好用

网友C:
这电容是刚焊上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容是刚焊上去的吗,,,

恩,焊油都没洗

网友D:
老师傅说法及做法是为了利润最大化,现在这个生存条件,做这行的懂。

网友:
怎么确定是电容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傅说法及做法是为了利润最大化,现在这个生存条件,做这行的懂。

扎心了老Fe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菜t12,是比我以前的50块钱的好用

烙铁头是啥样的?我最近打算换个头,参考一下

网友:
我买了一个电洛铁《结果》10分钟不到烧了!我心情贼难受

网友:
还真是献丑了

网友:
看了成果没看出来。没有看到烙铁。

网友:
直接换新的 旧件带质保 直接换了

网友E:
前几天用烙铁换了几个0402的电阻,眼都快瞅瞎了

网友F:
说真的 开机不显示,大小写能切换,跟内存应该没一点关系  显卡金属指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真的 开机不显示,大小写能切换,跟内存应该没一点关系  显卡金属指是关键

但是这个电脑电容没焊前就是不显示,换个内存就亮了。我把电容补上就好了,昨天看了一部’八佰.和满城尽是大波妹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真的 开机不显示,大小写能切换,跟内存应该没一点关系  显卡金属指是关键

集显啊,哪来金手指

网友:
能不能参观一下烙铁头啊,我买的怎么都不好用!

网友G:
焊久了都能焊的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焊久了都能焊的好的

之前的烙铁,换尖头焊出来的锡全是渣,换大头又太大了档视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用烙铁换了几个0402的电阻,眼都快瞅瞎了

恩,没显微镜眼睛遭不住,风枪不敢用容易把周边吹坏

网友H:
你的想法太偏执了,内存条都那样了能让你换c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想法太偏执了,内存条都那样了能让你换cpu吗!

集显是整合在cpu里面的,知道吗,核显坏的cpu我遇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