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H101P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21-07-21):
这台机器开机不跑码,电流大概0.6A左右,这情况是板载内存问题,把板载内存屏蔽就可以了,导致内存坏的情况我想应该是后面的贴纸导致扇热不好

网友:
就是板载内存怀 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 学习了!!!!!!!!!!!!!!!!!!回复#

网友:
楼主说的6V电流是?

网友:
感觉板载的内存还是满容易出问题的,按理说内存应该不容易坏

网友:
怎么屏蔽  ??、

网友:
板载内存坏,是怎样屏蔽的

网友:
如果短路你如何屏蔽呀

网友(2021-09-16):
现在的这些神机比当年的V3000还吓人

网友(2021-11-05):
楼主有修好妈? 可以分享怎么屏蔽内部吗?

网友:
换了几套内存颗粒了不行,换了cpu也不行.屏蔽可以亮机.这里面还有什么猫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