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台联想笔记本屏蔽独显的快速方法,板号LA-A321P R1.0

楼主(2021-07-21):
近日接到一台联想S310笔记本,板号LA-A321P R1.0,CPU是5代I5的处理器,故障现象是装显卡驱动时死机,基本故障确定在显卡上了,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重新做过显卡,一个是屏蔽显卡。和客户交谈了解到,这个电脑她很少用,而且只是轻度办公而已,又考虑到是A卡,估计做过显卡以后会不稳定,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打算屏蔽显卡,可谓一举两得。然后在论坛上有人也说屏蔽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去掉独显核心,去掉供电电感就行了。但是我考虑到这个显卡还不至于上BGA去掉显卡核心,还是用保守的方法,去掉所有独显的所有供电,进可攻退可守,打开图纸找完显卡所有的关键供电点,去掉OK。全程连主板都没拆下来,测试了一个晚上稳定没问题,第二天叫客户来取机收钱。

网友:
#在这里快速 学习了!!!!!!!!!!!!!!!!!!回复#

网友:
还是集显相对稳定一点,独显出问题太多,特别是A卡

网友:
#在这里学习了..很好..学习了..很好..快速回复#

网友:
这个班貌似都是4代U吧

网友A:
BGA焊台都快半年没开机了,现在的老机器显卡坏了,基本要么屏蔽,要么不修了,

网友:
断开一路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
这样干,有的机器就会有问题的

例如最早的小Y,具体啥型号我给忘记了。具体就是偶尔开机无显示

最好的选择就是按照图纸标注的方法来配置

网友:
我发现AMD的这个低端卡很容易坏,而且坏了基本都是屏蔽掉。

网友:
只断开PL801,不行吗?

网友:
进BIOS关掉独显,连机器都不用拆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考虑过了是暂时的,如果长期不用电脑,电池耗完点,BIOS重置就不行了

网友:
是的  集显最稳当  独显修好了指不定什么时候又会返修了

网友:
好久没碰到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焊台都快半年没开机了,现在的老机器显卡坏了,基本要么屏蔽,要么不修了,

维修店BGA就是核武器必须有的啊 哈哈哈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一样把独显坏的,我都直接把显卡拆了,早点看到就可以直接断开独显供电省事多了

网友:
集显相对稳定一点

网友:
连主板都不用拆出来,这是真的捡钱啊

网友:
最好把pci-e总线的显卡供电去掉,一般取这个没有问题,其它供电最好一起去掉。

网友:
直接把电感断开就行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需要断开这么多供电吗   只断主供电不行吗?

网友:
直接干EN 不是更快。。

网友:
屏蔽独显的方法有很多,喜欢哪种用哪种。

网友:
不断学习中中中中   能用就行

网友:
其实你这个还算麻烦的,直接断开PL801就可以达到你这个效果,但显卡还有残余供电,会稍微发热,你直接去差+3vs转+3V VGA,有个三端MOS管,比普通的三极管稍微大一点,也比较好找,一般在显卡周围, D或S任意一端翘起来即可,因为显卡的开启是+3V VGA这个电压提供的,后面很多电压开启是由显卡供电PGOOD提供的。源头一断,整个显卡凉凉。

网友(点评):
呵呵,早试过了,如果拆掉一个PL801就可以的话,我就不用拆三个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 还要发贴吗?

网友:
感觉老本子的A卡普遍都温度高容易出问题

网友:
现在笔记本 修得好少哦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厉害了,我觉得98%的人修不好

网友:
屏蔽独显的话 基本上都是经验搞,每种机器 方法都不同,玩的就是感觉

网友:
有一些机器行有一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