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IC780M-A2主板不开机

楼主(2021-07-21):
      用户拿过来说是开关的问题,说怎么按开关都不开机,当用户面给外接了一个开关,开机,看见风扇好像微动了一下,然后就没然后了。告诉用户这不是开关的问题,主板的问题,讲好了价。拆机,去除了显卡,裸板,加了检测卡,测开机针有电压,然后把表笔插到电源绿线上开机看有跳变没,开机,电压从4.5V变到0V,开机触发电路工作了的,测电源其它电压没出来,保护了,先拔掉CPU供电,开机,风扇转了。问题找到了,CPU短了,是CPU废了,还是电路,去CPU拆CPU4PIN还是短,电路的问题,还好。 不装CPU,开始修CPU供电,先测上管,我从下往上拆,第一个都短了,拆掉,不短了。本来以前的经验,这个上管要一起换的,感觉今天运气可以,就只换了这一个。上电,开机,风扇还是不转,赶快断电。测,又短了,晕,赶快4个上管全换了,手摸上管,这时,没上CPU,经验风扇转了,不发热,测下管,没电,12V有了没电,那可能是6612坏了。找了一个6612,焊上,还是没上CPU,手摸上下管,看发热不,测下管有0.8V的电压(这个不上CPU有0.8,是正常的。)点了半分钟左右,手摸上下管,没有不正常的发热,决定加CPU试,加CPU ,CPU电压上到1.08V,轻松点亮!

网友:
干脆全部拆下来,然后一个个测,去除坏的再全部焊上去。

网友:
这主板坑爹,VGA接口都不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