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笔记本闪屏通病

楼主(2021-07-21):
华硕笔记本闪屏通病,用的是cm509a的升压电路,都说换芯片能解决问题,能不能有改动升压电路或外加的小板的思路,毕竟换芯会吹坏屏的风险,而且换芯片有时会故障复发,据说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
不用担心会吹到屏.你可以用点隔热的东西弄一下 本身屏就有问题了.修不好也就坏了.

网友:
.修不好也就坏了.

网友A:
我不换芯片。换个电感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换芯片。换个电感搞定了

师傅你好,我有个X555L的华硕 奇美的屏幕,也是闪的哗啦哗啦的,,好多X555L的只要是奇美的就闪,求师傅指点换哪个电感能好,付费求教

网友:
增加输出电容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2021-09-03):
CMI509A不升压,芯片换过,请教还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
换个品牌的屏

网友(2021-10-15):
换个好屏,我的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