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那位大神知道海康录像机的视频怎么恢复?

楼主(2021-07-21):
朋友拿来一个海康网络的4路小白盒录像机,要找里面的视频,求恢复思路
恢复

网友:
硬盘录像机是采用云存储还是本地存储呀?如果是本地存储,把硬盘挂到台式机上找到存储的文件就好呀。不过海康录像机录制的视频需要海康专用播放器

网友:
本地存储,1TB硬盘,被格式化了,数据没有覆盖

网友:
到网上白瞟一个数据还原软件

网友:
海康一般是H264 265的 需要专门的软件恢复 一般软件扫不出来的
可以远程给你弄,加我Q 88179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