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v plus不触发

楼主(2021-07-21):
b85m-v plus故障为不触发(短接开关没有反应)。就按不触发查vccrtc3Vrtcrst2.7V(有点低先算正常),32.768K晶振用示波器测没有问题,rsmrst3.4V。接下来查触发电路,pwrbtn#3.3-0.3.3iopwrbtn#也没问题,slp_s3#没变化为0V这里不正常。继续查桥吧,想到刚才跳帽上的电压有点偏低,继续查发现不接220V电源跳线帽上面只有0.9V的电压明显不正常,于是想着是不是桥或电容漏电把电压拉低了(这个想法是错误的,走了弯路,下次注意,找点位图把相连的电容拆了,又拆也电阻还是0.9V),最后从二极管上飞了根线到+3V_BAT,可以触发了。
红线只是临时接上测试的,测试OK交给客户时要搞美观。
最后献上点位图和BIOS。

华硕B85M-V_PLUS REV1.01.rar

点位

网友A:
CMOS电路的电容坏了?

网友:
最后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感谢分享,还可以这样修,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路的电容坏了?

没有是断线了,飞线呀

网友:
涨知识,佩服高手。。。。。

网友B:
如果二极管那端有3V左右,跳线冒只有0.9V就是断线了,如果二极管那端也是0.9V,你这样飞线等着返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二极管那端有3V左右,跳线冒只有0.9V就是断线了,如果二极管那端也是0.9V,你这样飞线等着返修吧

正解,其实一测量就应该知道是断线的,如果不是断线两端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所以走了弯路。

网友:
这飞线有点粗放啊

网友:
k,.,l。。vbg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