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x装驱动黑屏

楼主(2021-07-21):
之前是打游戏时不时黑屏死机,现在装完驱动就黑屏。
跑显存测试一下报错一下正常,这种情况是核心出问题了吗

网友A:
干一下显存看看再说啊,应该是显存问题

网友:
一起AMD的遇见过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一下显存看看再说啊,应该是显存问题

显存昨天只是拿风枪吹了下,还是一样,是要吹下来重新植球吗

网友B:
这没啥犹豫的啊,直接吹下显存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没啥犹豫的啊,直接吹下显存干

我的风枪好像不太好用,吹半天都吹不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风枪好像不太好用,吹半天都吹不上来

850D 都可以干动。买个显存大小的方型风嘴  500度 干  距离1cm左右。上点焊油。吹个几分钟就松了

网友:
直接换显存

网友:
这种显卡都是核心

网友:
显存芯片F1   E0两颗,先重植再更换,一般重植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