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MRST这个信号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出来的啊?

楼主(2021-07-21):
-PFMRST这个信号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出来的啊?  现在有CPU供电 PCH_VRMPWRGD也有3.3了  就是不出-PFMRST   遇到好多块了  都是这个情况  技嘉H61M的主板 大神出来讨论一下  小弟试修主板的小白

网友:
这么多板子厉害,是不是PCH坏了

网友:
主板要产生 -PFMRST正常的复位信号,必须要求H61桥的供电、时钟和PG等信号输入正常,

网友:
14级的小白。。。。。。。

网友:
我也是有好几块不出平台复位。CPU有发热的也有不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