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50懵逼维修案例,竟是一颗电阻...

楼主(2021-07-21):
接到机子故障表现为没电流,拆出来测量公共点电压插电的时候有,
过一会就慢慢掉没了,有时候掉成0.8V,插电一瞬间有35V
THINKPAD电脑有个叫做联想芯片的玩意,好像又叫东芝芯片,有一堆让人懵逼的条件
不管叫啥了,反正是不会,不懂
在实地的时候唯一没教的几项其中就有这玩意,老师说原因是时间紧,
再加上讲了也得懵逼听不懂,网校上都有让我们自己看,
当时在学校的时候看了一遍完全看不懂有没有,一脸懵逼啊,
今天又在网校里恶补了一番,网校讲的确实很详细,还能反复看
一边看一边测量,一圈下来还是懵逼的,
感觉插电的瞬间条件都是正常的,修的我头大的一批,
运气好最后解决了,原因竟然只是个小电阻,搞来搞去还是没太懂,继续看视频去了。。。。。。
(大概是因为那个芯片开机后的电压检测5V欠压导致的-PWRSHUTDOWN为低没有产生公共点吧

下面附故障点和亮机图,还有一堆废话
就来回插电测量电感上的电压,3V能达到3.4V,5V只有4.3V,感觉不正常,测量了一下35V芯片条件,发现16脚的电压不稳定,16脚也就是VFB2,相连的两个分压电阻阻值不正常,100K的一个电阻阻值一直再涨,但是这个看图纸是3V的FB脚电阻,换了以后5V就正常了5.1V,这啥原理真不太懂,头大头大,现在开机秒亮,插电也有待机电流了,也不掉电,测试了好几天才来发帖的,大神们如果知道原因可以指点12~~~~~~~
(FB:反馈调节,电压设定脚)

(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也不知道,或者说是我换电阻的时候风枪加热到其他地方吹好的也不一定)

网友:
能输出,电压异常,重点就是查FB反馈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