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5V 玩家国度掉电 求助中.

楼主(2021-07-21):
今天接修一台玩家国度型号S5V,板号GL502VS.无图纸无点位,掉电搞不定,希望大神指点.另本人新手,请问温度芯片是哪个?
故障描述:
1.冷机时可以开机,跑鲁大师可以跑完没有任何问题。跑鲁大师时温度显示80度以下.正常工作显示50度左右.
2.机子发热了之后就会不定时掉电.开机中及进系统后都可能随时掉电。非常频繁.
3.掉电前风扇会狂转1-2秒,立即掉电关机.再按开机又可以正常开机.
已进行的操作:
1.Bios已经到X宝买了两个,故障基本一样.
2.显卡与CPU附近的五六脚小管换了一些,下图红圈内的已换.

网友:
有偿求助中!!!!!!!!!!!!!

网友A:
掉电主板无明显腐蚀异常等情况首先排除所有外设,是裸板也会掉吗

网友B:
目测图片   和你导热膏关系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主板无明显腐蚀异常等情况首先排除所有外设,是裸板也会掉吗

裸板也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图片   和你导热膏关系不小

清理过 没用.

网友:
用好的硅胶试试    你板子用的一看就是烂硅胶

网友:
好了吗,好了的话发出来分享下

网友:
用那个10几块钱一小只的那个散热硅脂

网友:
换7783类    试试

网友:
上的是硅脂啊,看着像牙膏

网友:
有可能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
不用测试了 直接换桥就行啦 遇到过

网友(2021-09-10):
主板这么脏是进水腐蚀过的吧  再找找腐蚀严重的零件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