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05 公共点大短 烧机 摸不出来!小白求指导

楼主(2021-07-22):
FX505 公共点大短 烧机   1V烧机 3.6A电流,摸不出来!  测量VCCGT前面的L8004 L8003上面有0.03V左右电压,其它只有0.003V左右,U8004 和U8006不知道怎么测好坏,这2个是复合MOS管????L8004 L8003上面有0.03V电压正常吗?

网友:
1伏不行用3伏啊

网友:
这还发帖求助嗯  少不出来  一个个拆呗  常识性的问题

网友A:
有些烧不出来,一路一路拆

网友:
对地完全短路这招没用

网友:
用1v 1.7v加上去都被拉到0.0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烧不出来,一路一路拆

对,拆到哪里不短算完

网友:
这个机器修到十几台了 集显供电的MOS管换掉就好  你拆掉集显供电的MOS管就不短了 不信你试 能把图纸分享一下不 70585313@qq.com 谢谢

网友:
我用1V  20A烧,,中兴ZXD2400改可调

网友:
烧不出开就拆吧,或者量量有没有管子短路的。

网友:
阻值几欧,量下各电感到公共点有没有0的

网友:
热像仪,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