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笔记本 SY8286BRAC 输出16v,求助

楼主(2021-07-22):
大神们,
维修戴尔 5379
笔记本
,有待机但是pl4501电感输出16v,我对照了一个料板,这个地方应该是初出道电感上pl4501是3.3v,更换了这个芯片 还是一样,9脚没有pwr3v PG 信号飞线后也不行。
笔记本

网友:
电感两端的电压不一样,,,测试另一端呢

网友:
3.3V的负载接到16V烧得差不多了吧

网友:
3.3v输出16v,后级的芯片还能有幸免的吗

网友:
确实,cpu也挂了。最悲剧的即使客户拿来的时候是花屏,结果杯盖拆了就短路了,太神奇了,最后就是cpu挂了

网友:
3.3v出问题后级肯定也会出问题

网友:
图纸上有GP标识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后级挂的不少 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