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玩家国度 GX501GI换键盘后不能开机

楼主(2021-07-22):
换键盘顺便清理了下风扇灰尘,完整装机前一按开关电池附近隐隐闪了一下机子无反应;听操作也没有什么问题。

WX换键盘

网友:
是不是静电导致的

网友:
干待机芯片 干ec 干二级转换

网友:
这就尴尬了。

网友:
修到这种一般都是拔掉电池、适配器放下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碰掉件了。。。。。。。。。

网友:
修它、修它、再修它

网友A:
找图纸亚洲总代 看他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图纸亚洲总代 看他应该有

我还以为是全球总代

网友:
图纸  可以传一个不  3607296154

网友:
这个除尘费用60块钱行了吗,客户不骂你是黑店

网友:
正常呀,有的时候运气不好,喝凉水都塞牙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华硕换壳子换完 没装d壳子可以正常点亮,装上d壳子,开机暗屏 ,跟客户不好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