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MATS超频测试命令,有张显卡正常测试不过,偶尔花屏

楼主(2021-07-22):
哪位大神知道MATS超频测试命令,有张显卡正常测试不过,偶尔花屏

网友:
同求,这些问题的,一张都没修好

网友:
什么卡 型号

网友A:
我也一样,但是超频测试命令也没有测出来

网友B:
超频测试命令模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频测试命令模板,

记号一下,有个GT1030,偶乐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频测试命令模板,

非常感谢!!!膜拜大神!!

网友:
饼哥发的教程里面没有吗

网友:
号一下,有个GT1030,偶乐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样,但是超频测试命令也没有测出来

你有MATS超频命令吗? 麻烦大佬给一个谢谢

网友:
一直没有搞懂怎么超频 测试  有哪个大师带小弟飞一下

网友(2021-09-08):
我也在找这个,手上有张卡默频跑3D就花屏,显存降200就没问题,MATS正常测试PASS,想超频测试看看。

网友(2021-10-20):
引用 网友B:
超频测试命令模板,

请问大侠367.38怎么超频测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频测试命令模板,

具体输入什么命令呢?

网友C(2021-11-29):
具体输入什么命令

网友C:
我试过./oc 118

网友C:
中间加超频数字  不过我的mats软件版本不一样把 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