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13-5378不开机,状态灯闪两黄三白,2黄3白

楼主(2021-07-22):
  戴尔笔记本七代I5低压处理器,触发以后电流0.45不动,状态灯闪2黄3白,然后看论坛里面说刷bios可以,刷过两个都不行,然后有师傅说强制关机三五次就能开,试了一下几次确实能开了,但是放一段时间又这样了。后来想是不是内存问题,测了一下内存上的大电容,一会1.8V,一会1.62V,然后上面还有一个3.3V的供电,感觉是不是内存供电不对?有师傅碰到过吗?本来都想搞一体U了,寻思是不是U虚焊了,但是又怕把故障扩大了。不知道有没有师傅碰到过这种问题?四代内存供电不是1.2V吗?是不是供电不对?

网友A:
换内存了吗,试一下

网友B:
BIOS刷原厂 ,这是BIOS问题

网友C:
我今天修的一台是进水短路,后来短路修好后4白2黄说是内存失败,风扇狂转,电流最高0.5,后来最终落在0.3左右。在论坛下过一个不管用。

网友D:
2黄3白确实是未检测到内存

网友:
13-5368 13-5378  这两个机器关系微妙  有摇身一变的可能。。。

网友E:
说不定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内存了吗,试一下

换过内存了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刷原厂 ,这是BIOS问题

刷过论坛里面好几个bios了,还是一样,就是强制关机几次就能开机了,放放就又闪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修的一台是进水短路,后来短路修好后4白2黄说是内存失败,风扇狂转,电流最高0.5,后来最终落在0.3左 ...

多刷几个bios试试,我刷的不管用,然后你强制开机几次试试,说不定就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黄3白确实是未检测到内存

所以说特别奇怪,强制关机几次就能开机了,然后放一放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说不定真可以!!!!!

bios刷了几个了,故障没任何变化,这个机器也太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刷了几个了,故障没任何变化,这个机器也太扯了。

我只是解锁了dell的67代互刷  具体行不行看有缘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