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零件掉了,求零件规格,想自己修,不知道是什么零件

楼主(2021-07-22):
零件是跟U32旁边一样的零件

网友:
发错图了,掉的是另一个图

网友:
自己修=报废

网友:
it only coils and you can make a direct jumper line

quanta_zrq_dazrqmb18f0 schematics.rar

网友:
网卡接口信号传输用的隔离滤波变压用的

找同样的板子拆吧。不同板子设计都不一样的,有的不一定是这种(一般是组合在一起的)

网友:
网络变压器

网友:
掉的这个不影响机器点亮。

网友:
这个图纸论坛有
建议找专业维修点 检修

网友:
7楼正解,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拿分立原价组合的网络变压器,要不是之前拆过一个铁壳的是这样我也懵了

网友:
最好去查图纸

网友:
我这有很多,哈哈,

网友:
只要是网口的直接上

网友:
找个图纸不就知道了吗?或者直接网上买个料板。

网友:
这个玩意儿都不认识,也来修?送修吧,不然迟早搞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