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联想CFM1D3M主板故障

楼主(2021-07-22):
故障现象为上电开机后,CPU风扇转但显示器黑屏,内存拔不拔喇叭都不报警。先换掉内存试试,没效果。后看见主板上有集显输出口,再拔掉原机带的独显改接集显,还是黑屏。瞅瞅CPU,是AMD 闪龙双核198,跟有没有核显也不搭边。又查了下资料,说是此主板自带集显,难道是硬件损坏了?上网查了下说此机不显示刷BIOS可解,于是焊下BIOS,看见上面写着W25Q32,应该是4M的闪存。于是拿出烧录器,从网上下载了个4M的相应程序准备刷BIOS。不想烧录程序一运行,就跳出行提示“程序超出存储器容量”!再仔细一看,检测程序检测到这块W25Q32闪存其实是块W25Q16!这事儿可真是够奇葩的。只好又找了个2M的固件,终于刷写成功。满怀期待地焊回主板上,开机,不想还是黑屏!这下不怀疑硬件都不行了。正准备费时费力地大干一场,忽然想起显卡还没换过,要不试试?也许主板的集显坏了也未可知。于是随便找了块PCI显卡,插上开机,屏幕居然显字了!难道真是主板集显坏了?我拔掉电源,卸下显卡,取下主板电池,稍停后接集显再开机,果然不显。再把刚才好使的那块显卡插上,居然又不显字了!……手忙脚乱地又检测了一番,却没发现哪里出了岔子,我无意中又把主板电池装回去了。这次再开机,显字了!不放电池不显示,这种情况也是罕见了。至此,该电脑的故障在更换显卡后解决。至于集显为什么不显示,除了集显恰巧和独显一起坏了外,我还看到论坛上有网友说此主板带集显的BIOS是4M,不带集显的是2M,不知道是否实情?我是没功夫实验了。回顾整个维修过程,所遇到的各种奇葩现象无不让人大跌眼镜,菲疑所思,想无可想,只能说一句“只有想不到,世界真奇妙”。

网友A:
悄悄问一句,这主板有PCI槽吗?还能找PCI显卡亮机?

网友:
华硕很多板子都是不按CMOS电池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悄悄问一句,这主板有PCI槽吗?还能找PCI显卡亮机?

我所说的PCI显卡,是PCI-E显卡。

网友(2021-09-01):
厉害,四插槽的应该是4兆内存,CPU不带显核的话估计得上独立显卡

网友(2022-06-09):
我是4插槽的,芯片是25q16的,刷4m的不行,2m的开机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