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90进水机无供电维修

楼主(2021-07-22):
Thinkpad E490送过来开机无反应,插上适配器也无反应,适配器用的是Type-c的接口,拆机发现电源接口附近大面积进水,而且时间有点长了,腐蚀严重。

洗板水处理完腐蚀的地方,买来一块料板,把腐蚀的电阻电容换了,插上适配器只有5V,没有升压。

25脚有5V输入,26脚有3.3V输出,9和11脚 CC1 CC2有一脚有1.65V,两脚对地值也正常,先换RTS5455试试,这个是带程序的,正好买来的料板上有这个,料板插上适配器也能正常升压,换好后插上适配器20V出来了,机器也能开机,测到各大电感的电压已经出来,正准备高兴,突然掉电再测20V没有了,只有5V和3.3V,RTS5455烧了,再研究电路图,这个芯片要被烧的话只有25脚的5V变成20V才可能

测U4305 3脚 输入和4脚 输出已经对地短路,就是这个芯片造成PD芯片损坏的,换了这个芯片,再订一个带程序的RTS5455,等了三天收到后换上,上电前再测对地值没有短路,插上电20V出来了,接上屏幕已经有显示了,装好电池开机进系统,也能显示正在充电,各功能测试都正常,以为这样就修好了,把适配器拨掉,电池能正常工作,再插上适配器怎么没反应,心里凉了一半,不会又烧了吧。关机再插适配器,充电指示灯又亮了,开机进系统也显示正在充电,拨了适配器再插也检测不到适配器,关了机再插又能充电,最后发现适配器要在电池没有工作之前插上才能升压,如果在纯电池状态下待机3V 5V已经出来的情况下,再插适配器就不能升压,拆下主板再测,发现D4311二极管在没有适配器,只有电池工作的时候两端都有4.5V左右的电压,不对,这里不应该有电压的,马上测这个二极管,已经短路,应该是U4305烧的时候把这个一起击穿了,换掉,再开机测试,拨掉再插上适配器都能检测到,到此维修结束。

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