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BM5998_REV 1.0

楼主(2021-07-22):
望有缘人来一发备份的也行,AMD的 机子,这个BIOS风扇狂转,其他功能正常,找不到任何资料,没法合 BM5998,

网友:
新款机器吧?裸板就是麻烦

网友A:
这个不是我那个贴子的机子吗,楼主,我那个是内存供电烧了,现在内存拆了还是短路,可能进CPU了,亏大发了,四百收回来的

网友A:
备份的BIOS在这里

网友A:
这个CPU不便宜呀,又一次进坑了,哎,哪位兄弟有点位或者同类的CPU板的点位,帮我看一下,内存供电是不是进CPU的,让我死也死得明白点啊

网友:
一般内存供电一直是进CPU里面,也有部分导致烧CPU,我遇到过,但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CPU不便宜呀,又一次进坑了,哎,哪位兄弟有点位或者同类的CPU板的点位,帮我看一下,内存供电是不是进 ...

一般内存供电一直是进CPU里面,也有部分导致烧CPU,我遇到过,但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我那个贴子的机子吗,楼主,我那个是内存供电烧了,现在内存拆了还是短路,可能进CPU了,亏大发了 ...

烧一下是什么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烧一下是什么状态

用1.2V,烧不出来的,电流只有0.6A,但是芯片装上后不出内存供电,内存全部拆了,对地还是短路的,这个内存供电芯片是wj03  5417A我对比了一下,也有坛友提出用rt8207m可以换,我对照了它们的大部分脚位,确实是对得上,不知道是芯片不能换还是短路问题不出供电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2V,烧不出来的,电流只有0.6A,但是芯片装上后不出内存供电,内存全部拆了,对地还是短路的,这个内 ...

买一样的换上

网友:
买又到啊,淘宝找不到

网友(2021-11-15):
这是啥型号的机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备份的BIOS在这里

你好 我这个板子进水腐蚀了 能帮忙提供下几个原件的阻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