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战神Z7-KP7Gh屏幕亮度不够

楼主(2021-07-22):
各位大神,求助,我的机器故障是屏幕亮度不够键盘的快捷键也不能调试是不是EC BIOS问题啊 ?战神Z7-KP7Gh板号GJ5CNXX

网友:
通病吧, 屏供电接口19v、供电相连的电感有问题导致的,飞条线应该能解决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我也有台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