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W杂牌电源维修

楼主(2021-07-22):
师兄些你们好,新人报道。手上有一批2000W12V矿机电源 全是开机不触发 因为是新手,很多年前只学了点点ATX电源维修。 可是这批电源全是6P接口 实在不知道怎么下手 忘各位大哥些 帮忙出点主意
目前基本问题都是 插上电后不开机,测了12V没有电压 保险正常 电容外观正常。其他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如果有成都附件的朋友 愿意带上显卡 主板 电源 上门学习 维修费您按照正常价格收

网友:
基本每天都有10多20多台 头都大了

网友:
联系方式 微信17780530601 愿意的朋友 联系我

网友:
技术真心不错啊

网友:
先画电路草图  然后每个芯片查定义写在旁边  再顺藤摸瓜  真要是摸出来了   你这肉就吃的爽了

网友:
先测大电容电压,是不是380v,如果是310多,把升压修出来,这个地方爱坏

网友:
既然每天都有这么多同样的电源,建议拆一个画电路图,找出几个关键测试点,后面就按图索骥,很好修了!

网友:
这个应该好修吧,基本都是一个故障,解决一个修好一批。

网友:
有这个心,可能没有这个料!将好的芯片换到坏的电源上,我就不信找不到问题!

网友:
这种应该好修!估计是通病!开关电源的几要素按流程走就是了!

网友:
开关电源按流程修大都能解决....................

网友:
开关短上,10个有8个好,剩下不好的,研究整流开关管。

网友:
矿机电源,一般是芯片坏了

网友:
发一只过来,我帮你研究,修好给你寄回去!

网友:
修这个也不是一会半会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事!慢慢跑电路,画草图,启动,工作原理都清楚了,才可以得心应手的!

网友:
我隔壁出租屋就这种电源维修公司,作坊,维修工光膀子,大风扇………

网友:
各位师兄些 弄好了几个 那边给我了一个新的电源 基本都是整流桥 还有那个一个圆的电容 这个电容两脚是通的 好几个都是不通 换了就开机了

网友:
那应该是热敏电阻

网友:
那里搞的那么多电源啊

网友:
这个是真正的矿机电源

网友:
这个我会呀,成堆的

网友(2021-09-21):
我手里也太多了 不会修

网友:
感觉这只要修好一个,以后就是个稳定收入了

网友:
我是那一次打了个火就打怕了,再也不敢修笔记本适配器和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