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b091p 不过保护隔离 时好时坏

楼主(2021-07-22):
一张图片搞定算了 问题就时pq310  更换就好了
谈论有3个关于真个问题的  我想应该时通病  修到的兄弟们  注意一下真个管子 还有没有带点腐蚀  嘿嘿的感觉 时的话就对了

网友:
修到这种一般都是拔掉电池、适配器放下电

网友:
把电池,放电先看

网友:
放电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网友:
不晓得有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啊

网友:
修到这种一般都是拔掉电池

网友:
哈哈,捡钱的节奏

网友:
手里正好有块板这毛病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