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驰铭主板时触发时不触发

楼主(2021-07-22):
一块驰铭H61主板时开时不开机,首先检查CMOS电池:
换过电池之后,再按开机键可以点亮屏幕,但经过多次测试,发现还是有时按开机键电源风扇转,有时又不转,说明没有触发,那就一步一步来测量吧。测量开机针上面有3.3V电压,测量IO W83627DHG:

1脚:3VCC   正常3.3V
75脚:RSMRST   正常3.3V
68脚:PSIN  开关到IO   短接开机针时有3.3--0-3.3的跳变   正常
67脚:PSOUT   IO到南桥   短接开机针时有时无
再次测量32.768KHZ的晶振时发现,表笔接触一个引脚时,电源风扇转起并正常点亮显示器,经过多次试验,当不能触发时,用万用表的表笔测量下那个引脚的电压就会正常点亮,接下来故障就明显了,果断更换晶振,再多次开机都能正常点亮显示器,

正常开机画面如下:

网友A:
楼主很有耐性,学习一下

网友:
驰铭主板。。。修杂牌要深功底兼耐心。

网友:
h61主板 不是10分钟搞定的问题 我一般都不修了  换主板

网友:
h61主板,容易坏的通病,不要将喝啤酒的时间花费在这老土问题上。

网友:
感谢大侠分享,真有耐心啊

网友B:
还在用XP的电脑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有耐性,学习一下

没办法,是一个老客户的,正好当时也没有事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在用XP的电脑不多了。

是的,没办法啊,一位老客户的

网友:
没见过这个牌子的主板

网友:
杂牌主板真心不好修,

网友:
老大,这个是G31G41,不是H61!

网友:
我也想买个福禄克的万用表!

网友:
坐等你翻车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