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159不充电外接不升压

楼主(2021-07-22):
苹果a2159,用户闲置几天没用电池完全没电量,外接电源一直5伏,不升压,电流零点一几,零点二几,稳住几秒钟之后无电压输出,紧接着又是5伏电压输出循环,换上新电池可以经常开机进系统,但是外接电源一直是5伏电压,无电流[大哭],有没有哪位大神能帮忙指点一下?两个 Type C接口的芯片CD3217和充电芯片ISL9240都换了,还是一样的,关键是进不了DFU模式,不知道这个机器进DFU模式是不是特殊。

网友:
这个看起来还是升压电路问题啊

网友:
会不会保护隔离的功率问题

网友A:
另外检查一下雷电口是否有腐蚀什么的 祝楼主好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检查一下雷电口是否有腐蚀什么的 祝楼主好运

无腐蚀,现在的问题是就TYPEC接口方面问题,外接U盘类的也没有反应,想刷T2程序又进不了DFU模式。

网友C:
电源口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口坏了吧。。。。。。

两个接口都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无腐蚀,现在的问题是就TYPEC接口方面问题,外接U盘类的也没有反应,想刷T2程序又进不了DFU模式。

DUF主板有上个元件,直接接1V进DUF

网友B:
引用 网友D:
DUF主板有上个元件,直接接1V进DUF

能不能说具体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说具体点,谢谢!

可以发给我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