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潮Y7000大短路秒杀

楼主(2021-07-22):
昨天接机一台联想小新潮 笔记本 ,板号是LA-E541P,客户来就说是不充电,要换什么芯片,我听这说了句充电芯片,先拿来检测看看,插可调一试,5A大电流瞬间飙上去了,赶紧拔电,和客户沟通说先把主板大短修好再看是不是不充电 ,拆机先用迷糊眼 看了好和时间,看不出来哪里有烧坏的件,烧鸡大法开烧,断开保险电阻在公共点一端用三伏烧机,整板摸,终于在EC跟前,内存槽反面摸到内存供电上管和旁边的滤波电容发热,拆除后打值公共点恢复正常,料板拆下7408管子和电容换上,装机 亮机  充电也没问题 。

网友:
两个都击穿短路了?

网友:
很少遇见这样捡钱的活了。。。。。

网友:
拆了上管测穿了,再测还短,烧跟前电容还短,拆了没事了

网友:
烧跟前电容还短,拆了没事了

网友:
老板修好赚了多少大洋

网友:
我最喜欢大短路的机器了

网友:
最近遇到的都是难缠的······看电影四个多小时掉电,头疼!

网友:
现在很少见这种能捡到钱的活儿了

网友:
正需要,下载了。。。。。。。。。。。。。。。。。。。。

网友A:
我没你那么幸运,昨天来一个G50-80  大短路,测量USB阻值正常,报价留机,拆机发现贴纸有一处发黄,测量短路翘了电容依旧,拆了MOS不短了,换了mos后待机正常开机0.21掉电,除了CPU和显卡别的供电都出来了,查图纸烧的是CPU 供电上管,装机送客,忙了半小时  弄了个寂寞

网友:
修一次大短 多一个水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你那么幸运,昨天来一个G50-80  大短路,测量USB阻值正常,报价留机,拆机发现贴纸有一处发黄,测量短 ...

CPU供电管子击穿一般都没戏了,具体概率没统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管子击穿一般都没戏了,具体概率没统计。

是的,上管挂了就基本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