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780名人堂,有的老铁帮帮忙

楼主(2021-07-22):
磕掉一颗电阻,途中蓝色打点位置,求求帮忙量一下阻值多大的,万分感谢

网友A:
我看了一下公版图纸,这个r746电阻一端应该连接3.3,一端和r747连接,同时应该连接到了u503.你跑下电路,确认没问题,我就把阻值发出来。我怕说错了,导致维修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公版图纸,这个r746电阻一端应该连接3.3,一端和r747连接,同时应该连接到了u503.你跑下电路,确认没问题,我就把阻值发出来。我怕说错了,导致维修出错。

谢谢老铁,是的,你是专业的

发出来吧

网友(2021-10-27):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公版图纸,这个r746电阻一端应该连接3.3,一端和r747连接,同时应该连接到了u503.你跑下电路,确认没问题,我就把阻值发出来。我怕说错了,导致维修出错。

名人堂780ti点位图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