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技嘉Z87X-D3H Rev1.1不定时掉电重启

楼主(2021-07-22):
故障描述:裸板测试,开机能正常点亮进bios,但会不定时掉电重启。倍频越高,掉电越快,默认倍频进BIOS,基本就是秒掉。
如果设置主频1.0  2.0G  这样,很长时间才会掉,或者不掉。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CPU换过,电源内存都换过。

网友A:
目前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修好没

没有,无从下手,时钟复位都正常

网友:
我把MOS管的散热拆了,不掉电重启了,然后把散热片的螺柱正反面加了绝缘垫片,散热装上,只要手触摸散热片就掉电。
然后果断的蓝月亮水洗,晒干,OK了,超频3小时没有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