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来看一下我这样测量以及判断方法对不对,三极管,

楼主(2021-07-22):
本人新手,正在学因为主板遇到问题自己学习维修,如果这点搞不定的话谈不上以后了,大家帮我判定一下,

网友:
对不对的不知道,遇到问题先干显卡,再干桥,实在不行换板子

网友A:
数字表,红接一脚,黑测另外两脚都有数值的是NPN。黑接一脚,红测另外两脚都有数值的是PN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表,红接一脚,黑测另外两脚都有数值的是NPN。黑接一脚,红测另外两脚都有数值的是PNP

就接1角,就接1角,2角不用接了吗,或者是测量数据与npn或pnp不符的就是双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接1角,就接1角,2角不用接了吗,或者是测量数据与npn或pnp不符的就是双二极管

三极管3个脚123
红接1,黑测23;红接2,黑测13;红接3,黑测12;测3次,黑笔两脚都有数值那次,红接的是B,另两脚是CE,是NPN的。如果3次黑笔不是两脚都有数值就反过来
黑接1,红测23;黑接2,红测13;黑接3,红测12;再测3次,红笔两脚都有数值那次,黑接的是B,另两脚是CE,是PN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