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简单粗暴解决宏基p246疑难杂症

楼主(2021-07-22):
故障是插电马上按开关可以开机,并且正常使用,只要关机后几秒钟再开就开不了了,此时3v 5v丢失,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一开始怀疑芯片换了一样,滤波电容那里测试电压也很平滑,还是换了也是一样,把15v升压改到公共点也是一样。
懒得搞了,估计以我的水平也是修不好它了,干脆改电路,这个没有skip设置,只能在后级输出的滤波电容上各并一个100Ω的电阻,让芯片加大输出功率,装机收钱。

加电阻的作用就是让芯片退出低负载状态,因为低负载的时候芯片只能维持几秒钟就会输出保护了。

网友:
不是对电路非常了解的师傅是做不来的,楼主技术好

网友:
用示波器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厉害了    有示波器的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