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从芯片的啥信息能看出内存是多少G的?

楼主(2021-07-22):
如图,感觉上面没写单位芯片容量呢

网友:
当然是查芯片的型号了,不过内存都有贴纸,贴纸上会写明内存大小,贴纸没有了就直接上机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都标了512了你还要金士顿怎么写的更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标了512了你还要金士顿怎么写的更详细?

总容量等于6x512吗

网友:
这个是金士顿自己打的丝印,不是原厂的

原厂的丝印,可以网上查到Datasheet,然后就可以用单颗容量乘以总颗粒数,就是真实的物理容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容量等于6x512吗

512要除以8,才是实际容量
比如512/8=64
64*16=1024,所以,你这个应该是一个16颗粒的,总容量1g的内存
不知到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点评):
我这个另一面没有颗粒

网友D:
个人见解,前面的512就是512x8=4096M。512后面的8代表是8位。4096除于1024=4g

网友:
我也认为是4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2要除以8,才是实际容量
比如512/8=64
64*16=1024,所以,你这个应该是一个16颗粒的,总容量1g的内存 ...

这个应是byte不是bit,我在TB上搜的2G金士顿都是标的128 256

网友:
16颗256MB组成一根双面4GB

网友:
好像8个颗粒就是512M  16个就是1G

网友:
8颗4G,16颗8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12要除以8,才是实际容量
比如512/8=64
64*16=1024,所以,你这个应该是一个16颗粒的,总容量1g的内存 ...

这条内存在系统中显示确实是一G,我只是想知道没有系统时怎么判断员多少G,我认为你的解释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见解,前面的512就是512x8=4096M。512后面的8代表是8位。4096除于1024=4g

这个实际容量是一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条内存在系统中显示确实是一G,我只是想知道没有系统时怎么判断员多少G,我认为你的解释对

很多rom芯片都是除以8,bit转成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