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32疑似通病,打印机出纸速度过快,出纸后提示卡纸

楼主(2021-07-22):
接到同行一台hp 132nw.同行说打印出来一直纸后提示卡纸,实际机器内部没有卡纸,同行检测过定影传感器无异常。
拿到机器后开机 机器运转声音怪怪的,感觉比一般hp机器声音大一些,进入就绪状态也没有报错误。
打印一个演示页试试,出纸速度特别快,赶得上每分钟50页的高速机了,打印出来的画面被拉长,出纸之后提示卡纸。

分析应该是电机转速过快,导致出纸速度与传感器不同步所以提示卡纸。
拆开机器,测量主电机工作时电压24v.由于之前没有修过此类型故障,也不知道标准电压是多少,但跟着电机旁的DC小板线路发现电机的负极连着一个三脚管,管子周围有点发黄,管子上印有HW字样丝印,通过电路分析这是一个P勾道的MOS管,测量S极与D极已经完全导通,所以才会电机狂转,这个MOS管的作用就是通过改变电机负极电位来调节电机转速的,P勾道的MOS管不好找,先找了一个三脚的装上,没用多会就冒烟了,找来找去找了个贴片的功率比较大,装上后故障修复,电机电压在10v左右

看来是原厂设计这个MOS管功率小了容易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相同故障。

网友:
谢谢分享,给维修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2021-10-06):
这个问题真没碰到过,学习了,谢谢。

网友:
耐压不足,换大的不怕烧其它元器件吗?

网友:
换大的就不怕烧其它元器件?

网友:
是的这个码盘控制板的三极管很容易坏

网友(2022-03-01):
厂家计划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