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我的判定是否正确,三极管

楼主(2021-07-22):
三极管测量是不是这样的,本人新手

网友A:
直接看晶体管构造,关于PN结说明,更容易理解。
也可以这样看,你图中1为基极,2为结电极,3为发射极,晶体管的基极分别对另两个极形成两个PN结(或为NP结),以数字表为例,如红笔接1,分别测2和3通,反向不通,则为NPN,反之,黑笔接1,对另两脚通,反向不通为PNP。注意如上测量中,反向测有通(即正反向都通),说明此晶体管已损坏。

网友B:
假设只是学笔记本维修,不要搞得这么复杂。如果都有值的表笔为黑笔。直接都读出pnp。因为黑笔对应n,红笔对应p,就可以了。所以对应低电平导通。主板上的芝麻管bce基本是固定的脚位。只有开关电源里面的插件,bce才不固定的脚位,当然也可能是我见识少。

网友B:
还有三极管的脚位1.2.3不是这样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三极管的脚位1.2.3不是这样标的。

嗯,左下b,上面c,右下e,我这样标是为了方便写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晶体管构造,关于PN结说明,更容易理解。
也可以这样看,你图中1为基极,2为结电极,3为发射极,晶体管的基极分别对另两个极形成两个PN结(或为NP结),以数字表为例,如红笔接1,分别测2和3通,反向不通,则为NPN,反之,黑笔接1,对另两脚通,反向不通为PNP。注意如上测量中,反向测有通(即正反向都通),说明此晶体管已损坏。

或者是有些这样的并不是三极管,而是双二极管这样吗,如果是三极管的话就有正向导通反向截止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设只是学笔记本维修,不要搞得这么复杂。如果都有值的表笔为黑笔。直接都读出pnp。因为黑笔对应n,红笔对应p,就可以了。所以对应低电平导通。主板上的芝麻管bce基本是固定的脚位。只有开关电源里面的插件,bce才不固定的脚位,当然也可能是我见识少。

不是笔记本

网友C:
这图画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图画错了…………

是pnp还是npn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图画错了…………

或者双二极管,场馆

网友(2021-10-11):
正好是反的,红接b,是npn黑bpnp